[求助]无法读取MODBUS设备的位

楼主(2011-02-12):
      如题,我在8000上放一个位状态指示灯,读取下面的一个MODBUS设备的一个开入值.结果是通讯失败,0X和1X都试过了,地址+1或不加也试过了.然后我用电脑的串口软件与MODBUS设备通讯,发送数据如下:01 02 00 00 00 01 B9 CA,结果通讯成功,而且数据正确.

         另外,据我的试验,这个8000在读位状态时是,每次至少都要8的位.而这个MODBUS设备的开入值只有6个,内部位地址也是只有0~5,如果想读8个内部位的话,那就会通讯失败..

网友:
以下是引用linlm 在2009-12-25-2:42:16的发言:
      如题,我在8000上放一个位状态指示灯,读取下面的一个MODBUS设备的一个开入值.结果是通讯失败,0X和1X都试过了,地址+1或不加也试过了.然后我用电脑的串口软件与MODBUS设备通讯,发送数据如下:01 02 00 00 00 01 B9 CA,结果通讯成功,而且数据正确.

         另外,据我的试验,这个8000在读位状态时是,每次至少都要8的位.而这个MODBUS

网友:
威纶通的位状态为一个字的位数来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