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与转译

楼主(2011-02-12):
有两个问题:
             1、建立好U盘下载程序到触摸屏后,再上载到U盘,但我怎样才能把它变成能用软件离线模拟的xob文件呢????
             2、现在有解上下载、反编译的解密软件吗???

网友:
以下是引用jian19899 在2009-12-25-18:39:46的发言:
有两个问题:
             1、建立好U盘下载程序到触摸屏后,再上载到U盘,但我怎样才能把它变成能用软件离线模拟的xob文件呢????
             2、现在有解上下载、反编译的解密软件吗???
1、MT8000文件夹---001文件夹----在MT8000的文件的后面加后缀名 .XOB即可;
2、没有解密软件;

网友:
以下是引用jian19899 在2009-12-25-18:39:46的发言:
有两个问题:
             1、建立好U盘下载程序到触摸屏后,再上载到U盘,但我怎样才能把它变成能用软件离线模拟的xob文件呢????
             2、现在有解上下载、反编译的解密软件吗???

1、将上传上来的mt800001文件夹里面的文件价格后缀".xob",就可以对其离线模拟和反编译

2、解密文件不在服务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