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V2安装USB驱动不成功怎么解决?

楼主(2011-02-12):
MT6100iV2安装USB驱动时一路正常,最后提示该设备无法正常启动,在设备属性里看到黄色的感叹号!卸载了驱动,重新安装依旧!
我的操作系统时xp sp3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27 14:21:41编辑过*

解决了!
原因说出来有些郁闷!HMI的mini USB口陷到壳体里过深,接触不良,导致连接不上,一次买了6块屏,全部一样,必须从后面用手推着线才可以。
看样子从设计的合理和做工方面都需要提高!
另外,USB线是Lenovo 移动硬盘的原装线。

网友:
以下是引用birdies 在2009-12-27-13:43:26的发言:
MT6100iV2安装USB驱动时一路正常,最后提示该设备无法正常启动,在设备属性里看到黄色的感叹号!卸载了驱动,重新安装依旧!
我的操作系统时xp sp3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27 14:21:41编辑过*

解决了!
原因说出来有些郁闷!HMI的mini USB口陷到壳体里过深,接触不良,导致连接不上,一次买了6块屏,全部一样,必须从后面用手推着线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