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请教

楼主(2011-02-12):
LB和LW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以下是引用LJS1974 在2009-12-28-0:25:50的发言:
LB和LW是什么意思

LB是LOCAL BIT,即触摸屏本机的内部位地址,其用到的触摸屏的地址空间;
LW是LOCAL WORD,即触摸屏本机的内部字地址,其用到的触摸屏的地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