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T510与omron cp1h的通讯驱动

楼主(2011-02-12):
重整系统时,不小心把drives文件夹删了,请大虾把OMRON CP1H的驱动传给我,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haoyy 在2009-12-28-13:46:28的发言:
重整系统时,不小心把drives文件夹删了,请大虾把OMRON CP1H的驱动传给我,谢谢!

建议您重新安装一下,这样可以保证软件的完整性。

楼主:
重新装过了,可自带的驱动里,没有与omron cp1h的驱动啊

网友:
以下是引用haoyy 在2009-12-29-13:01:14的发言:
重新装过了,可自带的驱动里,没有与omron cp1h的驱动啊

应该选择那个OMRON CJ1/CS1就行

楼主:
不行的,老大,通讯不上

网友:
以下是引用haoyy 在2009-12-30-8:52:37的发言:
不行的,老大,通讯不上

010-5881993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