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数据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在做维纶MT8104t与西门子s7-pjcsim的在线仿真的时候,屏往mw50地址写入1时,s7-pjcsim显示256,写2时,s7-pjcsim显示512,是何原因?读数据也是一样,s7-pjcsim显示1,屏上显示256,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以下是引用zxf100 在2009-12-28-20:36:19的发言:

在做维纶MT8104t与西门子s7-pjcsim的在线仿真的时候,屏往mw50地址写入1时,s7-pjcsim显示256,写2时,s7-pjcsim显示512,是何原因?读数据也是一样,s7-pjcsim显示1,屏上显示256,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您看看数据格式是否屏和PLC对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