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的问题,MT506MV与松下FP0,通讯不上?

楼主(2011-02-12):
一直在用6000系列屏
最近改进一个测试机构,打算把以前买过的一台样机MT506用上做个显示,连接松下PLC,FP0。
奇怪的就是通信口,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都跟PLC上完全对应,就是连接不上。
无奈之下,用EB8000导入了506的工程,直接编译模拟,通信正常......

观察一下,除了PLC的名字不一样,eb500里是matsushita FP,而eb8000则是panasonic FP,其他都没区别。

还有,EB500对应的DRIVERS目录里没有看到matsushita fp这个东

网友:
以下是引用mengates 在2009-12-30-14:57:20的发言:
一直在用6000系列屏
最近改进一个测试机构,打算把以前买过的一台样机MT506用上做个显示,连接松下PLC,FP0。
奇怪的就是通信口,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都跟PLC上完全对应,就是连接不上。
无奈之下,用EB8000导入了506的工程,直接编译模拟,通信正常......

观察一下,除了PLC的名字不一样,eb500里是matsushita FP,而eb8000则是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