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通讯参数[求助]

楼主(2011-02-12):
MODBUS RTU通讯参数
请问MODBUS RTU通讯时的设备类型0X、1X、3X、4X、6X是怎样选择的,以及10进制的地址是怎样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有没有公式。应该怎样看通讯格式,如果同时控制几台海利普变频器时又是怎样设置及计算数据。

网友:
0x.1x对应位  3x.4x对应字。对应PLC中的相应位,字可以在触摸屏手册上找到。

以施奈德twido PLC 例,位对应%M,字对应%MW。

触摸屏中的10进制地址在PLC中有可能不同(PLC品牌不同)。

还以twido PLC例,它对应PLC中的是16进制地址

    如HMI中地址是21,对应PLC中的就是16#3231;

    在使用中注意高低位的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