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TWIDO PLC通讯速率问题

楼主(2011-02-12):
与施奈德twido PLC连接时会经常中断(闪出PLC没响应对话框),之后连接正常。设置的参数为19200.N.8.1。我怀疑通讯速度高了。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以下是引用hanyu277 在2010-1-4-22:01:46的发言:
与施奈德twido PLC连接时会经常中断(闪出PLC没响应对话框),之后连接正常。设置的参数为19200.N.8.1。我怀疑通讯速度高了。有请高手指点!

1、这个波特率我们是支持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波特率高的问题;
2、您从通信线的屏蔽考虑一下,是否将通信线的屏蔽层搭接到了九针的壳上。(可以只一头搭接或者两头搭接,都可以试一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