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切换开关问题

楼主(2011-02-12):
MT6100i切换开关为什么不能在操作后保持到后面的状态呢!比如说在OFF状态的时候,我操作了,然后一松开就回复到原状了,但是信号也传出去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
以下是引用liuhuoaaa 在2010-1-5-21:57:13的发言:
MT6100i切换开关为什么不能在操作后保持到后面的状态呢!比如说在OFF状态的时候,我操作了,然后一松开就回复到原状了,但是信号也传出去了!怎么回事呢!

您可以使用位状态切换开关,读取和写入地址都是同一个地址,这样状态即可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