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师问题,急!!!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触摸屏是MT6100i,为什么我把编好的程序导入触摸屏后,触摸屏就变的很慢很慢。平均按一个按钮,17秒左右才能转入下一个画面。真的很晕!!

网友:
以下是引用lzmhlzsd 在2010-1-10-20:23:06的发言:
我用的触摸屏是MT6100i,为什么我把编好的程序导入触摸屏后,触摸屏就变的很慢很慢。平均按一个按钮,17秒左右才能转入下一个画面。真的很晕!!

应该是您的程序编写方面的调整问题,方便让我看看程序吗?wangfusheng@weinview.cn

网友:
这个真的要看一下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