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

楼主(2011-02-12):
为什么把画面传到触摸屏和设备上运行的PLC通讯后用到宏指令的地址好象反映很慢一样,宏指令是用元件中PLC控制的,要20分钟左右才能往PLC写数据,不用宏指令的地址就可以写入数据的.还有传入画面后是密码提示的数值输入元件不显示,密码地址是LW-9220,也要过20来分钟才在画面上显示出来,用电脑在线模拟就不存在以上现象,我用的屏是6100i,我用另一个PLC输入相同的程序,在没有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情况下,也不带扩展,就一台主机和触摸屏一连上宏指令就可以工作,在触摸屏不断电的情况下和运行设备上的PLC一通讯

网友:
以下是引用luoyongzhong 在2010-1-10-21:04:27的发言:
为什么把画面传到触摸屏和设备上运行的PLC通讯后用到宏指令的地址好象反映很慢一样,宏指令是用元件中PLC控制的,要20分钟左右才能往PLC写数据,不用宏指令的地址就可以写入数据的.还有传入画面后是密码提示的数值输入元件不显示,密码地址是LW-9220,也要过20来分钟才在画面上显示出来,用电脑在线模拟就不存在以上现象,我用的屏是6100i,我用另一个PLC输入相同的程序,在没有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