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6070I 与松下PLC的穿越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11-02-12):
各位高手:
6070I 与松下PLC的穿越功能如何实现
请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以下是引用imjunney 在2010-1-14-8:14:43的发言:
各位高手:
6070I 与松下PLC的穿越功能如何实现
请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您好,您可以先下载一个视频教程看看,做一下,如果遇到问题请拨打我们技术电话 400-888-0872  下载地址是 http://www.weinview.cn/xzzx.asp?pid=2&page=3

网友:
楼上的回答很气人,你可不可以先说说然后考虑电话联系?

网友:
以下是引用senzh01 在2010-1-17-13:46:08的发言:
楼上的回答很气人,你可不可以先说说然后考虑电话联系?

是这样的,张工。如果不看视频教程的话有很多东西即使说了,也无法使您对穿透通信全面了解,不如先看视频教程,如果遇到问题再与我们联系,这样更有针对性;这种流程是我从很多工程师的学习这个中总结出来的,尽量使像您这样的工程师少走弯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17 15:05:38编辑过*
视频上的不是I系列的 不一样啊
I系列IP地址是否要设?  读取HMI通讯参数是 弹出 "FAIL"
下面的 "HMI工作模式未知"
以上请教.

网友:
以下是引用senzh01 在2010-1-17-13:46:08的发言:
楼上的回答很气人,你可不可以先说说然后考虑电话联系?

其实是这样的,穿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流程,打字和口述都很难表达清楚。
看视屏也许是最好的方法,比较直观。

网友:
其实是这样的,穿透功能要用一个串口线从PC连接到触摸屏的。如果想像松下的触摸屏那样做到一个USB线搞定是不可能的。反正现在松下的PLC大都有USB所以我都不用威纶的穿越功能的。希望威纶能够做到用一个USB线实现下载和穿透。

网友:
以下是引用imjunney 在2010-1-14-8:14:43的发言:
各位高手:
6070I 与松下PLC的穿越功能如何实现
请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这个功能其实用HMITECH品牌的产品很好实现,直接用modbus转发就能够实现上位机通过触摸屏直接操作HMI。如果您对这个功能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咨询。400-770-9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