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6056i上做长方形针表

楼主(2011-02-12):
我需要在6056i上做个方形针表,中位是零点,左0到负30右0到正30,上面要有个数值显示,数值显示如何显示负数,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以下是引用sunli-wei 在2010-1-15-13:05:40的发言:
我需要在6056i上做个方形针表,中位是零点,左0到负30右0到正30,上面要有个数值显示,数值显示如何显示负数,请高手指点

1、针对显示负数:数值元件属性对话框---数字格式---资料格式---根据数据位需要选择 16-BIT SIGNED或则 32-BIT SIGNED;
2、针对方形的针表:这个方形的针表您最好能够找到一个图片,然后可以作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