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问题

楼主(2011-02-12):
威伦所有屏的密码是都只能是四位吗?

网友:
以下是引用huangxiang 在2010-1-16-10:23:41的发言:
威伦所有屏的密码是都只能是四位吗?

不是。
如果是密码等级的密码可以是 0---999999999;是不是您哪里设置不对了

网友:
应该是默认的4位吧?

网友:
以下是引用senzh01 在2010-1-17-13:36:52的发言:
应该是默认的4位吧?

密码都可以自己设的,软件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