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量问题[原创]

楼主(2011-02-12):
      各位大侠,请教位状态开关元件等里面的LB、RW-Bit、RW-A-Bit、LW-Bit、RBI是对应PLC的什么类型的变量,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224CN ,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闹玄虚子 在2010-1-17-20:40:40的发言:
      各位大侠,请教位状态开关元件等里面的LB、RW-Bit、RW-A-Bit、LW-Bit、RBI是对应PLC的什么类型的变量,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224CN ,谢谢!

1、您好,这些变量是对应触摸屏里面的位地址的;
2、因为您现在使用的224,您可以在EB8000编程界面中,编辑---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新增---选择西门子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