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画面问题

楼主(2011-02-12):
要求如下:当阀门开到位状态时显示阀门显示绿色,关到位显示红色,开关处理时显示黄色,小弟刚开始学习 不太懂

网友:
以下是引用maoyami1985 在2010-1-19-13:49:03的发言:
要求如下:当阀门开到位状态时显示阀门显示绿色,关到位显示红色,开关处理时显示黄色,小弟刚开始学习 不太懂

您好,这个问题就是三个状态切换的问题,您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1、首先您要有这三个状态的图片,加入到图库中去;
   2、然后利用多状态指示灯元件提取这个三状态的图片;
   3、当多状态指示灯的字地址里面的数字不同时显示不同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切换要有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