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2-12):
请问怎样把MT510中的工程文件转到MT6100i中去?因我的旧屏的触摸很不灵敏了,然而现在的触摸屏已升级。望大家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1.首先将MT510的程序编译下,生成一个eob文件。如果从屏上读取的就不需要上述操作了,屏上upload到电脑的就是一个eob文件
2.打开EB8000软件,“工具——转换MT500程序”,找到这个eob文件经行转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