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设定不起作用?

楼主(2011-02-12):
请问:我在工程里用位状态设定元件或位切换开关元件做属性设定时选择《ON  切换开关 复位开关》怎么都一样的结果?好像都是自复位开关完全靠PLC程序来决定状态是怎么回事?那到底该怎样做?

网友:
设为ON:就是元件一直在ON的状态!
切换开关:就是按一下ON,再按一下OFF!
复位开关:就是按下的时候是ON,一松开就OFF了!
请你仔细检查自己的程序是否正确,还有就是按触摸屏的时候不要太快,1S按了好多下,屏反应也来不及这么快的

楼主:
你说的程序是指屏还是PLC的?我的情况是这样:假如我用屏触发OMRON 输入000输出1000的话,选择切换开关元件,读取 地址IR 000 输出地址IR 000 开 类型切换开关,编译下载后,如果我PLC里没用到 1000那么1000就是一个切换状态输出;但如果PLC程序有用到 1000,是000点动程序控制的话 触屏1000 就成了复位输出,如是 000 ,1000自锁程序的话触屏就 1000输出自锁了。
请问哪里错了?难道屏不能直接控制(000)切换状态的PLC 1000输出?

网友:
PLC内1000自锁的话是不好弄点动的  你的思路大大的有问题  点动和连动的按钮不一样或许好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