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6056I 与 丰炜(VIGOR)PLC 怎么

楼主(2011-02-12):
请教MT6056I  与 丰炜(VIGOR)PLC 怎么接线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0882 在2010-1-24-1:07:51的发言:
请教MT6056I  与 丰炜(VIGOR)PLC 怎么接线的。

可以使用232或者422协议,这要看您的PLC是什么口;具体的接法您可以根据您的PLC的通信口定义和参照EB8000软件---说明---帮助主题---PLC连接手册的详细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