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506的宏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有一个位机软件是用来控制一个单片机和一个变频器来调整温度的,现在想用MT506这屏实现用宏能做吗?

网友:
以下是引用guocai 在2010-1-25-11:38:40的发言:
我有一个位机软件是用来控制一个单片机和一个变频器来调整温度的,现在想用MT506这屏实现用宏能做吗?

1、506支持MODBUS协议,所以您确定设备的协议MODBUS协议;
2、我建议您使用6070Ih的屏,提供三个串口,即一个串口接一个设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8 17:23:2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