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指令执行问题

楼主(2011-02-12):
帮我看看程序吧!
在画面12中, 我希望输入 硬度 值[2-11], 把程序中的值输入到下面的表格
我调试不通!

看看程序中其它有没有好的实现方法?

网友:
以下是引用yangtbhmi 在2010-2-9-22:00:15的发言:
帮我看看程序吧!
在画面12中, 我希望输入 硬度 值[2-11], 把程序中的值输入到下面的表格
我调试不通!

看看程序中其它有没有好的实现方法?

这个问题您最好拨打我们的技术客服热线 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