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KEYENCE KV-3000,50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12):
在软件里找不到与KEYENCE KV-3000,5000通讯的选项,不知怎样才可与KEYENCE KV-3000,5000连接上,我选择了KEYENCE KV-1000选项,但是不能在线模拟。
另外KEYENCE KV-3000,5000支持USB通讯,不知那款屏支持USB通讯?

网友:
以下是引用renbol 在2010-2-17-10:34:45的发言:
在软件里找不到与KEYENCE KV-3000,5000通讯的选项,不知怎样才可与KEYENCE KV-3000,5000连接上,我选择了KEYENCE KV-1000选项,但是不能在线模拟。
另外KEYENCE KV-3000,5000支持USB通讯,不知那款屏支持USB通讯?

目前我们的屏支持通过串口和网线与PLC进行通信,还不支持USB口的通信。针对KEYENCE KV

网友:
最近我们新增了KV5000 网络通讯驱动,在最新EB8000软件版本里面会有更新,选择KEYENCE 5000 Ethernet 驱动 即可,网络驱动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