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12):
MT6056I与电脑是通过USB 实现通讯的  可我的就是实现不了的 想问下: 贵公司网站 上的驱动不能下载的  是不是不要安装也没通讯的?? 要是我的下载线有问题,你们公司 MIN usb 线还有的买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yancnc 在2010-2-18-13:37:55的发言:
MT6056I与电脑是通过USB 实现通讯的  可我的就是实现不了的 想问下: 贵公司网站 上的驱动不能下载的  是不是不要安装也没通讯的?? 要是我的下载线有问题,你们公司 MIN usb 线还有的买的?

1、USB线的驱动已经在您的EB8000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已经有了,就是那个USBdriver文件夹就是;当您插上USB线和屏与电脑连接,可以从设备管理器进行驱动的安装

网友:
MT6056i与PLC的接口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以下是引用刘怡然 在2010-3-22-10:10:19的发言:
MT6056i与PLC的接口问题怎么解决啊?
您可以在EB8000软件界面:说明--帮助主题--PLC连接手册进行查询;如果有疑问请拨打我们的技术热线 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