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的PLC RS232损坏,想用PLC RS48

楼主(2011-02-12):
我有3台MT506 ,正常使用中前后不到一年,都是PLC RS232口损坏,屏上显示"LC NO SPONS".想请教各位以下问题:
1.如何保修.串口损坏是MT506的通病吗?要不要加隔离器?
2.如果用屏上的PLC RS485,再将其用RS485TO RS232转换器转成RS232信号,再用原来屏上的PLC RS232线连接昆腾PLC的MODBUS口,在通讯接线及编程软件设置上要做哪些修改?
3.为何从屏上传的程序反编译后,汉字都是乱码?我已经选择东方语言及宋体.反编译后的程序如果保存后再编译下传,

网友:
您好:

  1、不需加隔离器;关于维修方面可以联系深圳检测维修部;
  2、需要将通信口设置为485,线缆也要改;
  3、您下载一个UNICODE版本的EB500软件打开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