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06与CP1H通信

楼主(2011-02-12):
MT506与CP1H不断间歇通信,通信了几秒钟,然后又没有了,屏不能用使用。

网友:
以下是引用vv711 在2010-2-22-19:27:33的发言:
MT506与CP1H不断间歇通信,通信了几秒钟,然后又没有了,屏不能用使用。

您好,建议做个简单的触摸屏程序,最好只放一个地址,看看是否还出现这个情况;如果不出现,就说明不是硬件和设置的问题,如果出现,则有可能是硬件或者设置的问题。如果方便请拨打我们的技术客服热线 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