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8070iUSB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问MT8070iUSB需要驱动吗?在下载中心怎么无法下载?

网友:
以下是引用haiping 在2010-2-22-20:50:47的发言:
请问MT8070iUSB需要驱动吗?在下载中心怎么无法下载?

您好,USB线的驱动不用单独下载;在EB8000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有个USBdriver文件夹,这个就是USB线的驱动。安装过程您可以在EB8000使用手册中找到。如果有问题请随时拨打我们的技术电话 400-888-0872. 感谢支持我们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