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软件离线模拟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MT6100I软件离线模拟的时候位状态切换开关怎么没有显示啊?

网友:
以下是引用er1234567 在2010-2-27-11:22:23的发言:
MT6100I软件离线模拟的时候位状态切换开关怎么没有显示啊?

1、首先您要确定是离线模拟而不是在线模拟,因为在在线模拟和没有连接控制器的情况下那些控制器地址的原件是不显示的;
2、如果确定是离线模拟的情况下是这种问题,建议重新启动电脑,如果还是这种现象,可以重新安装一下软件,安装的位置要与前一次安装的位置不同,比如上次您安装到了D盘,那么安装到C盘;
3、如果有问题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