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6056如何实现下拉式菜单

楼主(2011-02-12):
想做一个下拉式菜单选择窗口,在窗口里选择数据,请问该如何实现呢?那位大虾可以发一份给我吗?gt.chen@126.com,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oste 在2010-3-2-10:17:00的发言:
想做一个下拉式菜单选择窗口,在窗口里选择数据,请问该如何实现呢?那位大虾可以发一份给我吗?gt.chen@126.com,谢谢!

您好,在EB8000编程软件的编程界面---元件---开关---项目选单---模式---选择 下拉式菜单。具体的操作建议看看 EB8000使用手册关于元件的章节。

楼主:
下拉式菜单选择画面呢?

网友:
以下是引用oste 在2010-3-5-15:19:47的发言:
下拉式菜单选择画面呢?
可以结合  元件---PLC控制----新增 ----控制类型 切换基本窗口 的功能。

楼主:
谢谢!之前我都是用PLC去切换一些画面的,想做个简单的方法就最好了。

网友:
想做一个下拉式菜单选择窗口,请问该如何实现呢?那位可以给我发一份工程例子或相关的说明?
chenyongqi168@.com,谢谢!

网友:
想做一个下拉菜单选择10项配方数据,请问下拉菜单每一项具体怎么对应各个配方?
哪位可以给我发一份工程实例或相关的说明吗?
谢谢
zfliu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