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2-12):
6100i 屏幕右下角的 Fast Sel 的工具条能不能去掉,太碍事了!
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lilic 在2010-3-8-16:26:40的发言:
6100i 屏幕右下角的 Fast Sel 的工具条能不能去掉,太碍事了!
高手帮忙!
谢谢!!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快选窗口按键设置--选择 停用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