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6056IV与单片机如何通讯

楼主(2011-02-12):
您好:
     我现在正开发一项目,上位机选用贵公司MT6056IV触摸屏,下位机选用了单片机。
现有如下问题:
    1)用单片机取代PLC做下位机,应采用何种通讯协议?
   2) 如双方采用RS232通讯,通讯线应如何连接?
   3) 通讯过程中,触摸屏发送(读/写命令)采用什么格式数据?接收返回什么数据?
   4) 通讯过程中,触摸屏有什么时序要求?比如,发送了读单片机指令后,要求在多少时间内返回正确数据?如时间过快或过慢,是否会造成触摸屏报错

网友:
以下是引用work_work 在2010-3-15-21:16:35的发言:
您好:
     我现在正开发一项目,上位机选用贵公司MT6056IV触摸屏,下位机选用了单片机。
现有如下问题:
    1)用单片机取代PLC做下位机,应采用何种通讯协议?
   2) 如双方采用RS232通讯,通讯线应如何连接?
   3) 通讯过程中,触摸屏发送(读/写命令)采用什么格式数据?接收返回什么数据?
   4) 通讯过程中

楼主:
谢谢,请问贵公司有现成的例子吗?

最好能发一个实例我,我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即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