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v创建新窗口怎么弄?

楼主(2011-02-12):
MT6056iv创建新窗口怎么弄? 做一个按钮来切换画面怎么做?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daimilm 在2010-3-20-14:49:18的发言:
MT6056iv创建新窗口怎么弄? 做一个按钮来切换画面怎么做?谢谢
在EB8000编程界面:
1、界面左边的窗口选择元件列表----点击11右键 有新增 画面;
2、元件---开关---功能键,可以作为窗口的切换的元件;
3、有问题可以在工作日拨打我们的技术服务热线 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