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取样的USB保存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6070ih,请问高手,资料取样的数据怎样才能保存到USB?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hwz1005 在2010-3-20-15:35:20的发言:
我用的6070ih,请问高手,资料取样的数据怎样才能保存到USB?谢谢!

元件--资料取样--新增--在资料取样中可以选择资料取样存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