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L,上传程序乱码问题

楼主(2011-02-12):
从单位设备的MT触摸屏上传程序并反编译,一切ok没有问题,但是画面内的繁体字在我的电脑上面显示为乱码,而英文字符显示正常。把乱码文字复制黏贴形成文本文件,再用IE打开,选择编码为繁体(Big5)则显示正常,应该是文字的编码没有处理好,但是经过2天的尝试,选择不同版本的软件,还有2.74Unicode的版本也一概无效,特此发贴求助!
望高手予以解答。系统参数就不要告诉我了,我不知道改几次了。。。

网友:
上传程序乱码解决:1.原程序使用的是否是繁体版编辑软件编辑的,可采用原繁体软件进行反编译。2.使用UNICODE版本反编译,但请确认此反编译文件必须为首次上传上来的.EOB文件。

楼主:
使用的EOB文件是触摸屏上传的文件。Unicode 版本已经使用过。繁体版本也尝试过。估计要把所有的版本都下载下来尝试一遍。。。老版本的反编译感觉做的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