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与S7-200之间的通讯怎么设置??

楼主(2011-02-12):
MT6056I与S7-200之间的通讯怎么设置?? 能不能给我个例子看看... 谢谢, 邮箱:ljw324@163.com

网友:
以下是引用ljw324 在2010-3-25-10:10:11的发言:

MT6056I与S7-200之间的通讯怎么设置?? 能不能给我个例子看看... 谢谢, 邮箱:ljw324@163.com
您好,您可以参照EB8000软件编程界面---说明---帮助主题---PLC连结手册,可以查询器连结方式和设置;对于6056i使用COM1口。
给我一个例子吧,谢谢

楼主:
给我发一个例子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