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码输入怎么做需要点确定才会输入到用户密码的元件

楼主(2011-02-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本人表达不态好请耐心看完。我做一个密码的输入框、点击的时候弹出密码输入键盘,输入密码后按ASCII/UNICODE方式的ENTER选项的那个按键密码就写到刚才那个密码输入框并且确定了,我想问问有没可能把密码输入完成以后点击确认键才把密码输入。    我自己都看不懂说的啥?晕……   在说一次就是一个密码输入元件链接的是触摸屏系统寄存器LW9220地址,点击以后使用弹出键盘输入密码在弹出键盘上点确定以后密码就写入到系统寄存器LW9220了,有没办法在点击弹出键盘的确定键以后在本窗口在做一个

楼主:
实在看不懂我说的啥就发几个  给为做的密码输入的的模板给我吧!谢谢

网友:
好办呀:
(1) 你做一个数值输入元件. 该元件对应的地址不是系统寄存器.
(2) 再做一个置位按钮(瞬动型), 同时做一个宏, 当该位被置ON时, 在宏指令里将输入的数值写到系统寄存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