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可以和单片机通讯么?

楼主(2011-02-12):
6070可以和单片机通讯么?请知道的告知下

网友:
以下是引用zucc508 在2010-3-28-9:41:39的发言:
6070可以和单片机通讯么?请知道的告知下

可以。如果是MODBUS、MEMORY MAP可以直接连接,我们已经提供驱动。如果是自己定义的协议,可以使用FREE PROTOCOL进行驱动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