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0i与松下FPX系列PLC

楼主(2011-02-12):
请问MT8100i能与松下的FPX系列PLC配合使用吗?是否在环境设置里,PLC选松下的FP系列即可?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scchenyong 在2010-3-28-13:39:47的发言:
请问MT8100i能与松下的FPX系列PLC配合使用吗?是否在环境设置里,PLC选松下的FP系列即可?谢谢

可以的。就选择FP系列即可。具体软硬件设置您可以参照 EB8000编程软件界面--说明--帮助主题--PLC连接手册里面的介绍。 如果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技术电话 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