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人请教MT6050IH

楼主(2011-02-12):
LW9017-9022系统地址为16位本地时间,时间设置好后关机再开机后本地时间会被自动复位,用了好几个都有这个现象!用在6070i上没有这个现象,困扰呢!

网友:
以下是引用copu1 在2010-3-29-12:54:59的发言:
LW9017-9022系统地址为16位本地时间,时间设置好后关机再开机后本地时间会被自动复位,用了好几个都有这个现象!用在6070i上没有这个现象,困扰呢!

6050I没有内部时钟,所以会这样。如果PLC有时钟的话,可以利用PLC的内部时钟。如果有问题,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技术热线  400-888-0872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29 13:46:5

楼主:
确实可以用外部时钟,那么如下:
我做资料取样,资料取样触发时默认有时间日期,请问这个时间日期应该是系统的默认时钟地址吧,如何实现指向PLC时钟?

网友:
以下是引用copu1 在2010-3-29-13:55:00的发言:
确实可以用外部时钟,那么如下:
我做资料取样,资料取样触发时默认有时间日期,请问这个时间日期应该是系统的默认时钟地址吧,如何实现指向PLC时钟?

1、触发时间不是日期时间,触发时间是一个周期的脉冲,和日期是不同的概念;
2、如果需要提取PLC时间,可以利用定时资料传输将时间数值发送到屏的地址内,或者利用数值显示直接写入PLC时间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