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HMI时间设置来控制宏指令的执行与停止

楼主(2011-02-12):
怎么通过HMI内部时间来控制宏指令的运行与停止?如我想上午8点编号为1的宏指令开始运行,下午5点停止,怎么来通过编号2的宏指令来实现?主要是用HMI内不时钟来实现知道的请发邮件gaoleed@163.com告诉我,不胜感激!

网友:
以下是引用gaoleed 在2010-3-29-18:34:36的发言:
怎么通过HMI内部时间来控制宏指令的运行与停止?如我想上午8点编号为1的宏指令开始运行,下午5点停止,怎么来通过编号2的宏指令来实现?主要是用HMI内不时钟来实现知道的请发邮件gaoleed@163.com告诉我,不胜感激!

1、首先除了6050I这款以外的其他系列触摸屏都有HMI内部时钟;
2、可以利用元件--排程 功能实现定时性的触发;
3、可以利用位状态设置开关触发宏

楼主:
如果我要在2010年4月15日13时停止宏指令,5月1日开始宏指令呢,怎样设置?

网友:
利用周期循环触发的宏指令去判断时间,然后根据时间触发某个位地址(如位状态设置开关触发宏指令,其属性对话框中,有个 安全,勾选 启动/隐藏;)

楼主:
具体怎样操作能说的详细点吗?能有个范例程序最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