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weinview中的“切换开关”的“标签”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教一个weinview中的“切换开关”的“标签”的问题

如附件中的图所示,我使用了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其中使用了“启动”和“停止”两个状态,在“启动”状态时,标签显示在开关的中间,但处在“停止”状态时,标签就显示在左上角了,怎么都改不过来,不知道可以在哪里调整? 触摸屏是MT6056iv,easybuilder 8000的编辑软件

网友:
可以利用工具栏的状态切换功能,切换到1状态或者您想要的状态,之后利用工具栏中的居中功能将文字居中。
好像没用,切换到1状态已经选择居中了,很烦那。

楼主:
请问一下详细操作问题呀,问题还没解决,谢谢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hydbw 在2010-4-8-21:51:03的发言:
请问一下详细操作问题呀,问题还没解决,谢谢了!
您好,直接给我电话吧  010-58819930,这样更清楚

网友:
这个问题说起来很简单,我遇到过。这个时候你要把位状态切换开关 这个按钮的框调的尽量小点,就解决了。

网友:
在工具栏上, 有一排数字(状态), 点中1, 就显示所有元件的"1"状态, 点0, 就是所有元件的0状态. 在1状态下, 把文字居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