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求助]

楼主(2011-02-12):
[center][/center]程序下进去屏的上面怎么有5MM宽的灰色条,怎么去除?

网友:
以下是引用hang 在2010-4-1-14:29:02的发言:
[center][/center]程序下进去屏的上面怎么有5MM宽的灰色条,怎么去除?

在编程界面,右键画面--属性---看看是否有边框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