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出现COM.exe错误

楼主(2011-02-12):
高版本的都会出现,只有3。01版本系统是XP SP3的不出现错误,应该是EB8000软件有BUG,请帮忙检查

网友:
以下是引用fjlkauto 在2010-4-2-12:03:10的发言:
高版本的都会出现,只有3。01版本系统是XP SP3的不出现错误,应该是EB8000软件有BUG,请帮忙检查

安装新的版本之前是否将旧的版本完全卸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