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 使用EB8000下载后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12):
第一次购买WEINVIEW的产品. MT6056i. 安装完EB8000后, 使用Project Manager [下载]... 显示如下:
-------------------------
下载MT8070I/MT8070Ih/MT8100I资料
连结HMI并检查密码
成功停止HMI....
建立系统目录
下载firmware
下载 C:EB8000firmwarecom.i
下载 C:EB8000firmwaregui.i
下载 C:EB8000firmwaredriver.i

网友:
以下是引用quakebug 在2010-4-3-22:07:48的发言:
第一次购买WEINVIEW的产品. MT6056i. 安装完EB8000后, 使用Project Manager [下载]... 显示如下:
-------------------------
下载MT8070I/MT8070Ih/MT8100I资料
连结HMI并检查密码
成功停止HMI....
建立系统目录
下载firmware
下载 C:EB8000firmwarecom.i
下载

楼主: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10-4-6-9:36:34的发言:
您好,您在下载的时候是否勾选了韧体选项?如果没有,勾选这个选型之后再下载试一试。
当时勾选了此项. 后来再试几次, 也只是勾选此项, 其它没有选择. 现在情况还是一样.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以下是引用quakebug 在2010-4-6-9:52:28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10-4-6-9:36:34的发言:
您好,您在下载的时候是否勾选了韧体选项?如果没有,勾选这个选型之后再下载试一试。
当时勾选了此项. 后来再试几次, 也只是勾选此项, 其它没有选择. 现在情况还是一样.
有什么办法吗?

您现在使用的EB8000的软件版本是?  说明---关于EB

楼主: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10-4-6-10:45:59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quakebug 在2010-4-6-9:52:28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10-4-6-9:36:34的发言:
您好,您在下载的时候是否勾选了韧体选项?如果没有,勾选这个选型之后再下载试一试。
当时勾选了此项. 后来再试几次, 也只是勾选此项, 其它没有选择. 现在情况还是
本人使用MT6056i时出现这样现象:使用2个触摸屏,分别连接到2个PLC,plc程序相同,地址相同,用触摸屏中指示灯做了一个报警界面,2个触摸屏程序也是完全相同,可是运行时却发现,其中一个指示灯闪烁报警,一个指示灯点亮报警,实际程序为点亮报警,不知为何,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