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11-02-12):
大家好,我是新手,刚刚买了台MT6070I学习,我现在是用三菱PLC FX1S-30MR-001与触摸屏连接,用EB8000软件里面PLC选择类型是MITSUBISHI FXON/FX2 编辑好文件后下载到触摸屏后,PLC  工作状态指示等在触摸屏上全部都可以检测的到,但是用触摸屏控制启动PLC是没反映,反正用手动控制PLC,触摸屏上的指示灯跟状态开关全部有反映,请问那个高手可以告诉我,问题出在那里,感谢大家!!!

网友:
以下是引用xia7995820 在2010-4-4-0:41:36的发言:
大家好,我是新手,刚刚买了台MT6070I学习,我现在是用三菱PLC FX1S-30MR-001与触摸屏连接,用EB8000软件里面PLC选择类型是MITSUBISHI FXON/FX2 编辑好文件后下载到触摸屏后,PLC  工作状态指示等在触摸屏上全部都可以检测的到,但是用触摸屏控制启动PLC是没反映,反正用手动控制PLC,触摸屏上的指示灯跟状态开关全部有反映,请问那个高手可以告诉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