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1-02-12):
大家好,我是新手,刚刚买了台MT6070I学习,我现在是用三菱PLC FX1S-30MR-001与触摸屏连接,用EB8000软件里面PLC选择类型是MITSUBISHI FXON/FX2 编辑好文件后下载到触摸屏后,PLC 工作状态指示等在触摸屏上全部都可以检测的到,但是用触摸屏控制启动PLC是没反映,反正用手动控制PLC,触摸屏上的指示灯跟状态开关全部有反映,请问那个高手可以告诉我,问题出在那里,感谢大家!!!

网友:
你这样检测一下:新建一个工程文件,用HMI的地址,做些指示灯,切换开关之类的,看能否触控切换,以确认触控面板是好的;如确认触控面板是好的,希望看下你做的工程或者请打电话咨询: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