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版本最近升级的几个版本都有BUG

楼主(2011-02-12):
如题,就我个人目前所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说:
EB8000V340_100210_chs[/B]这个版本的工程编译下载到HMI后,窗口画面之间切换的速度变的奇慢,就像电脑内存不够用的那种情况;
EB8000V342_100318_chs[/B]这个版本编译宏指令使用中文注释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许多错误,诸如改了变量名字,丢了几行语句等等,害得我有个工程有10多条宏指令全都出了错;
EB8000V342_100326_chs[/B]这个版本虽然修正了上一版本的中文注释问题,但是新问题

网友:
以下是引用6631634 在2010-4-6-8:46:31的发言:
如题,就我个人目前所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说:
EB8000V340_100210_chs[/B]这个版本的工程编译下载到HMI后,窗口画面之间切换的速度变的奇慢,就像电脑内存不够用的那种情况;
EB8000V342_100318_chs[/B]这个版本编译宏指令使用中文注释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许多错误,诸如改了变量名字,丢了几行语句等等,害得我有个工程有10多条宏指令全都出了错

网友:
我们用的是3.43

楼主:
新的出来啦?哪有的下载?

网友:
如果不是要使用一些新增的功能的话,真的不建议随便升级软件。
固定使用某一熟悉的版本会比较好

楼主:
注意到网站上的软件下载已经没有EB8000的各个版本了
希望这次改版能做好做精
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

网友:
To:6631634

可以把使用中文注释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许多错误的MACRO
寄给我检查一下吗?

我的信箱: kevin@weintek.com

楼主:
程工今天到我们公司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