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屏的读取地址

楼主(2011-02-12):
我是初学者,屏的读取地址有点不明白,比如一个PLC程序有个位开来控制输出,现在这个位开用位状态开关,这个读取地址和位开怎么设置啦。如三菱的PLC我模拟是把读取地址设为Y就成功,改为X就不行,请问这为什么。

网友:
以下是引用l229837741 在2010-4-6-14:25:08的发言:
我是初学者,屏的读取地址有点不明白,比如一个PLC程序有个位开来控制输出,现在这个位开用位状态开关,这个读取地址和位开怎么设置啦。如三菱的PLC我模拟是把读取地址设为Y就成功,改为X就不行,请问这为什么。

X只能是输入的外部物理信号。触摸屏不能给出这个物理信号。一般这个信号是220V或者24V的物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