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weinview能加下面这个功能

楼主(2011-02-12):
对于多从站的系统很希望可以通过对一个地址赋值或通过改变变量值来指定相应的从站,比如SetDataEx(qc_data[0], "MODBUS ASCII", 4x, a#b, 4),目前威纶屏支持b
是变量,很是期待维纶屏支持a是变量这个功能。

网友:
以下是引用shenshunxiao 在2010-4-7-8:08:31的发言:
对于多从站的系统很希望可以通过对一个地址赋值或通过改变变量值来指定相应的从站,比如SetDataEx(qc_data[0], "MODBUS ASCII", 4x, a#b, 4),目前威纶屏支持b
是变量,很是期待维纶屏支持a是变量这个功能。

您好,站号是可以支持变量功能的。目前我们的系统保留字中有var0--var15,16个地址可以使用。您可以打开一个数值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