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70ih和PC怎么无法通过modbus通信?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是6070ih com3(母口)的578针连接PC机的串口523针,通过EB8000也将6070ih设置成了modbus server,9600/8/e/1,可是在PC上通过modbus软件连接6070ih都失败,就是没有响应,请问modbus协议有什么特殊之处?版主能否提供个modbus数据格式或例子?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scottjin 在2010-4-7-10:40:27的发言:
我用的是6070ih com3(母口)的578针连接PC机的串口523针,通过EB8000也将6070ih设置成了modbus server,9600/8/e/1,可是在PC上通过modbus软件连接6070ih都失败,就是没有响应,请问modbus协议有什么特殊之处?版主能否提供个modbus数据格式或例子?谢谢。

发送了些MODBUS的资料

网友:
指定的网页 无法打开?

网友:
指定的网页打不开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6070i真是超值的HMI!